to 李春发老师--ABB变频器结构

楼主(2003-12-09):
to 李春发老师:    首先谢谢您对我指教!    我对于上面的问题仍不是很清楚,它的整流模块仅用的是二极管吗,以前在书本是写的都是可控硅,如果采用的是可控硅的话,却没见有触发电路到g极的控制线;对于逆变部分的话,用的好象也不同于可控硅,它采用的是什么元件、什么方式进行逆变的呢?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整流模块大都是二极管的,但要配继电器,变频器电容充电后继电器闭合!用可控硅则可不用继电器。 逆变模块现在多用IGBT,是一种场效应管与晶体管的复合管! 这样基本知识的书你能买到吗?是否要帮你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