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关于富士变频器

楼主(2003-12-09):
各位大侠:富士变频器(FRN160G11S)放在距现场约100米的地方,要在现场使用电位器手动调节变频器,同时现场要有电机转速显示,可以实现吗?谢谢了!

网友A:
这样容易产生干扰及信号衰减!你可试试!变频器为什不能放在电机附近?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在水泥行业和化工行业用过很多次,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转速显示使用模拟量输出到一块模拟表上就可以了。

网友C:
距离太远,可以试试看

网友D:
大家好! 我的心得是:变频器就象女人一样。各国生产的变频器就是她们国家文化的体现,大家看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说到女人就自然和“性”联在一起,我最大的发现就是:懂变频器的一定懂女人和性,而懂女人和性的就不一定懂变频器。 有空时大家来电联聊聊:1381939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