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lon100

楼主(2003-12-09):
请问有了ilon100 是不是可以替代pc-20的lon接口卡 ilon100和 lonmaker 是不是可以构成一个 开发平台? 谢谢

网友A:
有偿提供下列资料: 1、HART 现场总线95-755联合开发中心设计资料,HART通信卡、软件源代码和相关文档;全套 2、FF 现场总线95-755联合开发中心设计资料,FF通信卡、软件源代码和相关文档; 全套 3、产品 1)、HART 涡街流量计、一体化差压流量计、压力/差压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智能执行器; 2)、FF 智能执行器; 3)、LONWORKS 总线智能控制产品,AI,AO,DI,DO,ROUTER,REPEATER; 4)、HART 手持终端组态器 4、开发工具 1)、孔板计算软件; 2)、CONF301 HART总线组态工具; 3)、VortexStreet 嵌入式开发工具; 4)、NodeBuilder3.0 开发工具; 5)、FF 调试工具:Monitor 2.1,Tokenizer; 5、协议 1)、FF H1 现场总线协议 中,英文 2)、HART 现场总线协议 中,英文 3)、LonTalk 协议 有意请电邮:hejingwei_sc@tom.com

网友B:
请问有了ilon100 是不是可以替代pc-20的lon适配卡? [个人看法] 是的!! 您只需要透过[控制] -> [LonWorks Interfaces] ->新增一个RNI 界面,然后再在i.LON100上设定 LNS Server 的IP 即可。 ilon100和 lonmaker 是不是可以构成一个 开发平台? [个人看法]我不太了解您的所谓开发平台为何? 若是开发HMI的环境,则您可以在 LonMaker 之下利用Visio 环境做些HMI。 若是熟悉VBA之类的编程技术,相信可以做得好才是… (但是,我自己没做过就是了…) 如果不是,那就得问问您所谓的开发平台是什么了… 个人浅见,有误之处请多指教!!

楼主:
我指的是基于节点得开发平台(nb3.1+pc-20),后来搞清楚了ilon100能当一个虚拟得接口卡替代pc-20 谢谢Tome!

网友C(2006-02-20):
大家好,本人以前从事智能建筑系统集成,现因改行,手上还有10台全新的ILON 10和1台ILON 100急于转手,如有意,请致电13060089952王先生,价格从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