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士5000P7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3-12-09):
各位好! 我有一台富士5000P7变频器,型号为FRN055P7-4,故障为:当频率升到30HZ时,变频器报警,请问该如何检查?另外哪位网友有5000P7的资料能提供给我,本人将万分感谢!E-MAIL:yzlls742@yahoo.com.cn

网友A:
看看电流保护功能码或力矩限制功能码里设的数值是多少?富士习惯用百分率。我手头没说明书,不太确切,仅供参考!

网友B:
这机型经常坏电流互感器!

楼主:
李工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由于没有说明书,里面的参数我不是太清楚。由于时间太长了,故障代码我要查一下,谢谢!!!

网友C(2005-06-02):
急需富士5000P7变频器说明书,0392-7207603

网友D:
我有,什么数据?

网友E:
我们能解决

网友F:
P7的?太老了机器!而且是55KW的,不算什么大机器,干脆换台新的算了!说明书可不好求,我这边最低的就是9型的,这样吧,您在什么位置?还是想修的话可以拿到我这边来,给你彻底检测一下! 010-82685611 李工

网友G(2006-11-07):
你好,我也遇到富士5000P7变频器的问题,我的想通过外部4~20mA控制频率,可是我没有资料,不知道应该修改哪个参数,变频器通过自身设定运行正常.那位大侠指教,本人不胜感激.yzjbing@163.com

网友H:
捞的挺深啊,北京蔡工http://www.bjclan.com/有电子版,中英文

网友I:
我有,可不是电子版的,怎给你?

网友J:
我公司可以维修富士P7的变频器,详情致电010-82685611-212
www.vvvf.net

网友J:
建议: 我公司有部分富士P7的现货,若修不好,可以再购买一台.
010-82684858

网友K(2008-05-07):
急求富士5000P7型号FRN160P7-4EX 160KW 主板~~~~~

有的请来电13726681916   陈生

网友L(2009-05-07):
我有富士.主板还用吗?

网友M(2010-05-13):
急求富士变频器5000P7说明书

网友M:
急求富士变频器5000P7说明书 请来电告知我 电话13333286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