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变频器有问题吗?

楼主(2003-12-09):
我是个电器新手,厂里有台机器电机抖动,在低速时明显,高速里好一些,电机由安川变 频器调速,电机粗查没有什么问题,但变频器面板上没有错误信息,是变频器坏了吗?

网友A:
检查模块及驱动!是输出不平衡!型号?

楼主:
谢谢,是VS616-后面的有些记不住了,带5.5千瓦的电机。

网友A:
重点检查电容是否漏水!光耦是否老化!检不出就换光耦再说!

楼主:
再次感谢李师傅,以后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也可以考虑一下共振问题

网友C:
大家好! 我的心得是:变频器就象女人一样。各国生产的变频器就是她们国家文化的体现,大家看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说到女人就自然和“性”联在一起,我最大的发现就是:懂变频器的一定懂女人和性,而懂女人和性的就不一定懂变频器。 有空时大家来电联聊聊:1381939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