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士变频器出线可以布多长

楼主(2003-12-09):
三菱变频器1、5kw以上可以布线300米以上。我在选型时遇到三菱供货困难。 想用富士代替但是是以前没用过不知道它的布线距里能否满足要求120的布线距离拜托各位大虾

网友A:
可以,我厂用过。

网友B:
按道理变频器对这要求都差不多!不存在牌子的问题,可加电抗器!

网友C:
不对,牌子很重要,富士干扰忒重

网友D:
加输出电抗器即可, 另外,记得自整定步骤一定要做。

网友B:
请说出不同的原因?

网友E:
大家好! 我的心得是:变频器就象女人一样。各国生产的变频器就是她们国家文化的体现,大家看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说到女人就自然和“性”联在一起,我最大的发现就是:懂变频器的一定懂女人和性,而懂女人和性的就不一定懂变频器。 有空时大家来电联聊聊:1381939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