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12-09):
现有三菱A200,用面板可启动,外部控制时启动信号和毫安电流都有但无输出,其他设置及接线都正确,请问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2003-04-04):
电话 029-4273667

网友B:
换主板试试!!

网友C:
遇见一台是接线太长了

网友D:
请告之您所在地区和联系方法。

网友E:
把24C04(IC)拿去与同一机型拷贝就好了。

网友A(2003-11-29):
怎么拷贝?

网友A:
我想可能是那个外部端子起动的那个光耦坏了吧!

网友F:
你外接了频率电位器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