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设备管理

楼主(2003-12-09):
各位好:我处有一台富士变频运行几十分钟后跳OH1散热片过热,风扇等没有问题,不知内部什么元件损坏,请指教!

网友A:
散热板温度是否太高?不高则是检测电路有问题(主板)!变频器型号?

网友:
李工,散热板温度不是很高,型号FRN160G9S

网友A:
以前有修过一台这样的故障是因为主板问题,修不了,最后只能向厂家买一个新板!如果你有两台机可互换一下主板以确定故障是否是主板问题!

网友:
谢谢李工,我们也没有多余主板。李工如果是散热板温度过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控制板检测芯片坏拉,

网友A:
如果是散热板温度过高,可能是因为过载或风扇坏!

网友C:
最好在变频器内再安装一台排风扇,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做的,效果还不错!光用变频器自带的风扇效果不太好!

网友D:
可能是主板有灰尘等,检测电路检测到温度过高,如果清扫可能就好了

网友E:
看看散热片中是否有阻塞物,所有风扇是否全部运转,声音正常吗?因为此热敏电阻置于主板上,不排除主板损坏!

网友:
风扇声音比较大,运转还可以

网友F:
你先检查变频器驱动部分是否正常(多半是驱动输出不平衡),如果找不出问题,那就换一个模块。

网友G:
大家好! 我的心得是:变频器就象女人一样。各国生产的变频器就是她们国家文化的体现,大家看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说到女人就自然和“性”联在一起,我最大的发现就是:懂变频器的一定懂女人和性,而懂女人和性的就不一定懂变频器。 有空时大家来电联聊聊:1381939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