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420变频器变频给水问题

楼主(2003-12-09):
我有一台MM420变频器进行变频补水,由一台西门子压力变送器给变频器0-10V信号,5,8点短接,设的参数除电机的以外,还有2200 为1,2201为25%,2253为755,2257为20,2258为20,2264为755,2280为4,2285为1,压力变送器信号正常,不能正常运行,请指教。

网友A:
P2253设错了,要用固定频率给定才行,420没有模拟给定端子如果你把模拟输入用于反馈。P701要设才能运行。你的错误在于没有给定值和运行信号。 P2253图表你要仔细看一下,P2253最好设为2250。其他要你自己调了,系统不同数值不同! 我也是 沈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