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高手能提供三菱FX-20P的中文操作手册

楼主(2003-12-09):
求助:那位高手能提供三菱FX-20P的中文操作手册,在下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2003-11-04):
已经发给你

网友B:
能发一份给我吗cjh7189@sohu.com

网友B:
不知在下能否得之?谢谢!sunzhaoa@126.com

网友C:
能发给我一份吗? 在下不胜感激. 请发E-MAIL到caiying7@163.com.谢谢!

网友A:
已经发给上面三位,请需要的朋友与上面几位联系,本人不再发,请谅解。

华工大PLC,

网友:
三菱FX系列综合编程班 学习内容:PLC硬件结构原理、PLC日常维护、手持编程器(FX-20P)的使用、个人电脑上梯形图、编程软件(FX-PCS/WIN)编程、各种软元件的功能、所有的基本指令、大部分功能指令包括:步进阶梯指令、传送与比较、逻辑运算、数据处理、接点比较指令、高速处理,方便指令、外围设备I/O,外部设备SER、浮点运算、时钟运算、高速计数、数模转换、电子凸轮、扩展模块等。 到达目标:能判断PLC软硬件故障、熟练使用手持编程器(FX-20P)编程、熟练运用FX-PCS/WIN编程软件进行程序编程、对所熟悉的单机控制系统能独立设计程序、调试运行。能熟练运用大部分功能指令,编写程序.用A/D、D/A、进行过程变量PID控制。 学习时间:60课时。 三菱FX系列高级编程班 报读条件:具中级编程班水平 学习内容: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原理及实际应用,包括:Fx2N-4AD,Fx2N-2DA,.Fx2N-4AD-pt,FX2N-1PG,FX2N-485BD。 到达目标:能应用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进行温度、压力、流量、高速计数、外部通讯、定位控制。学习时间:30课时。 人机界面编程调试班 报读条件:PLC综合编程班水平 学习内容:人机界面功能原理、硬件构造、通讯设置。三菱F900系列人机界面GT Designer编程软件编程设计。 到达目标:熟悉人机界面的基本应用熟练使用,DU或GT Designer.编程软件进行画面制作,数据采集。学习时间:30课时。 三菱E500 A500系列变频器应用调试班 报读条件:电工原理、交流电机传动基础知识 学习内容:变频器的基本原理、硬件结构、三菱E系列、A系列变频器功能调试、参数设置、故障判断 到达目标:能够独立使用三菱系列变频器组建、交流、传动控制系统、变频器的日常维护。 学习时间:30课时。 交流伺服系统应用调试班 报读条件:具PLC中级编程班水平 学习内容:三菱MR-J2S-A系列伺服系统的硬件结构原理、参数设置、三种控制模式的参数设置、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伺服设置软件MRAJW3-SETMP111E的使用、FX2N-1PG、FX2N-10GM、FX2N-20GM、等定位模块与伺服系统的连接及编程调试到达目标:能运用定位模块及伺服系统组成高精度定位控制学习时间:30课时。    本中心采用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员能自编程序,独立上机调试。学员参加考试合格者,颁发华南理工大学工业培训中心结业证书。 ◆ 联系电话:020-88436668 020-87114023 ◆ 传真:020-87112953 ◆ E-mail:master@hnlgplc.com ◆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工业培训中心(33号楼后)二楼 ◆ 乘车线路:乘车到华工大总站(正门)或华南工大站(侧门)下车转校巴到华工大工业中心下车(火车总站可坐234路,广卫路总站可坐22路至华工大总站,海珠区可坐197路到华南工大站,其它还有229、78、213等)

网友D:
可以给我一份么!!!naweijoy@126.com

网友E(2003-12-08):
能发一份给我吗 ll-044@163.com

网友F:
要的快去www.gkong.com技术论坛的软体论坛上有得下,要快,去晚了可能就没得下了

网友G:
你好 其实哪个说明书也是很简单的,很容易看的懂,只要你是已经熟悉编程。当然你可以不要软件,你去大点的书店买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可编程控制器及其应用》一书,上面有fx-20p的使用简单介绍,市面上还有很多书有介绍的。

网友G:
--------------------------------------------------------------------------------     FX-20P编程器的常用功能使用      FX-20P手持编程器(Handy Programming Panel,简称HPP)用于FX系列PLC,FX-20P有联机(OnLine)和脱机(Offline)两种操作方式。     开机显示:      PROGRAM MODEM     ONLINE (PC) 联机;     OFFLINE (HPP) 脱机;     一、HPP操作面板     ①功能键【RD/WR】,读出/写入;【INS/DEL】,插入/删除;【MNT/TEST】,监视/测试;各功能键交替起作用,按一次时选择第一个功能,再按一次,则选择第二个功能。     ②其它键【OTHER】,在任何状态下按此键,显示方式菜单(项目单)。安装ROM写入模块时,在脱机方式菜单上进行项目选择。     ③清除键【CLEAR】,如在按【GO】键前(即确认前)按此键,则清除键入的数据。此键也可以用于清除显示屏上的出错信息或恢复原来的画面。     ④帮助键【HELP】,显示应用指令一览表。在监视时,进行十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的转换。     ⑤空格键【SP】,在输入时,用此键指定元件号和常数。     ⑥步序键【STEP】,用此键设定步序号。     ⑦光标键【↑】、【↓】,用此键移动光标和提示符,指定当前元件的前一个或后一个元件,作行滚动。     ⑧执行键【GO】,此键用于指令的确认、执行,显示后面的画面(滚动)和再搜索。     ⑨指令、元件号、数字键,上部为指令,下部为元件符号或数字。上、下部的功能是根据当前所执行的操作自动进行切换。下部的元件符号【Z/V】、【K/H】、【P/I】交替起作用。     二、HPP主要功能操作     手持编程器HPP复位:RST+GO;     程序删除:PLC处于STOP状态。     逐条删除:读出程序,逐条删除用光标指定的指令或指针,基本操作:【读出程序】→【INS】→【DEL】→【↑】、【↓】      →【GO】。     指定范围的删除:【INS】→【DEL】→【STEP】→【步序号】     →【SP】→【STEP】→【步序号】→【GO】。     元件监控:【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     →【↑】、【↓】。     强制ON/OFF:PC状态:RUN、STOP     元件的强制ON/OFF,先进行元件监控,而后进行测试功能。     【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TEST】→【SET】/【RST】。     其中【SET】为强制ON,【RST】为强制OFF。     注意:在PLC为RUN运行时,可能会使强制失效,为验证强制输出,     最好PLC为STOP。     程序的写入:【RD/WR】→【指令】→【元件号】→【GO】。     计时器写入:【RD/WR】→【OUT】→【T××】→【SP】→【K】→【延时时间值】→【GO】。     程序的插入:PLC处于STOP状态。读出程序→【INS】→指令的插入→【GO】。     联机方式菜单有7个项目:     方式切换、程序检查、存储盒传送、参数设置、元件变换、蜂鸣器音量调整、锁存清除。     1、方式切换:由联机方式切换到脱机方式。按【GO】键,进行联机→脱机方式切换。按【CLEAR】键返回方式菜单。     2、程序检查:程序检查时,分“有错”和“无错”两种情况。有错时,显示有错的步序号,出错信息和出错代码。有错或无错时,只要按【CLEAR】或【OTHER】键,则显示方式菜单。     3、存储盒的传送:PLC停止状态;     用【↑】、【↓】键,使光标对准所选项目,然后按【GO】。     说明:     FXROM→EEPROM时,应将EEPROM盒内的保护开关置于OFF;     4K或8K的程序,不能从存储盒传送到内部RAM(显示“PC PARA.ERROR)。     正确传送后,显示“COMPLETED”。     4、参数设定:     参数设定包括:缺省值(DEFAULT values)、存储器容量、锁存范围、文件寄存器的设定和关键字登记。     5、元件变换:PLC停止状态;     此操作可以在同一类元件内进行元件号变换。执行此操作时,程序中的该元件号全部被置换(包括在END指令后的该元件号)。     6、蜂鸣器音量调整:PLC停止状态;     利用【↑】、【↓】键调整显示条的长度,条越长,音量越大,音量分10级,用【OTHER】或【CLEAR】键,返回方式菜单。     7、锁存清除:PLC停止状态;     注意:程序存储器为EPROM时,此操作不能用来进行文件寄存器的清除。程序为EEPROM时,存储器保护开关处于OFF位置,才能进行文件寄存器的清除。文件寄存器以外的元件,无论存储器的形式为RAM、EPROM、EEPROM中任何一种,其锁存清除均有效。

网友H(2004-07-29):
我有一个三菱FX-20P手持编程器。但不太会用。能将中文操作手册给我发一份吗!多谢 qiaodan543@sina.com

网友I(2004-11-17):
我有一个三菱FX-20P手持编程器。但不太会用。能将中文操作手册给我发一份吗!多谢

网友I:
我有一个三菱FX-20P手持编程器。但不太会用。能将中文操作手册给我发一份吗!多谢 zmr3360@163.com zmr3360@yhaoo.com.cn

网友I:
求助:那位高手能提供三菱FX-20P的中文操作手册,在下不胜感激!请发E-MAIL到zmr3360@yhaoo.com.cn. 谢谢!

网友J:
FX-20P-E的手编器我公司可提供! www.zjzcmy.com

网友K:
能将中文操作手册给我发一份吗!多谢 linxingz@21cn.com

网友L(2004-12-30):
帮忙给我发一份,多谢!jwf@qingdaonews.com

网友M:
请问华工大的培训多少钱?什么时候开课?

网友N:
方便的话请发一份给我好吗 wang-shi-qing@163.com

网友O:
可否给在下发一份多谢

网友P(2005-03-15):
你好: 能发给我一份吗? 在下不胜感激. 请发E-MAIL到nizhipo@163.com.谢谢!

网友Q(2005-12-20):
能发给我一份三菱编程器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