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09):
假设在wincc中变量地址已知,在vb中要想访问wincc中的变量地址,应该使用vb和wincc中那些函数!谢谢

网友A:
很简单,两中途径,一种利用WINCC的OPC SERVER服务,WINCC本身即可以做OPC的客户端,也可以做服务器,通过VB对OPC的编程就可以实现了,不过兄弟对这方面是门外汉 第二,可以利用DDE,先通过WINCC的在线帮助,你可以直接查DDE搜索,按照里面的步骤,设置启动WINCC的DDE服务,接着WINCC的DDE应用程序名为WINCC,主题名为PROJECT,至于ITEM的名字你可以在他的开发环境下,打开他的变量列表查看,变量的名字就是你要找的ITEM名字,至于VB的DDE开发,就更简单了,直接利用VB的LABLE控件的DDE属性就可以,具体的编程方法可以查看VB。 还有问题大家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