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Citect 5.21版本的I/O点数有哪些系列?

楼主(2003-12-09):
请问Citect 5.21版本的I/O点数有哪些系列?

网友A:
目前,citect软件的名称已经更名为citectScada,版本也到了5.5,点数主要分为75、150、500、1500、5000、15000、50000、150000点,超出150000点要特别申请。

网友B:
还在用5.21,好象太古老一点了吧。应该有500点,1500点,5000点.

网友C:
点数表示什么?

网友D:
点数是现场使用的I/O点,或者说是组态时使用的控制点数!点数的多少,取决于工业流程中要使用的控制量,少了就起不到控制的作用,多了就太浪费了,毕竟点数是要钱的,留出一些多余的点,以便以后升级用就可以了。(这样说对把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