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温控

楼主(2003-12-09):
有谁见过“WEG”公司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啊,它的定子上怎么有两跟线引出,标注“PT100”是温度控制吗?它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这个电动机的定子线圈中预埋了热敏电阻,用于电动机的过载保护(也称为热保护),当电动机的温度超过规定值时,该电阻的阻值降低,从而可以保护电动机不被烧毁,当然要将这两根线接到电动机保护器的输入端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PT100是热电阻,零度时电阻是100欧,温度越高,电阻越大。 可以通过温控器,配合电机控制回路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