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F940采样?

楼主(2003-12-09):
各位大侠: 请问如何用F940进行一台设备生产数据(比如压力)的统计,用折线图显示,并用打印机打印出来 可选用哪种打印机?

网友A:
要作折线图可以选择菜单中“部件-图表-下折线图”来作。 要想打印,只要打印机有RS232C I/F的就可以了。

网友B(2004-06-25):
有软件吗发给我fanzh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