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E9变频器故障OC2

楼主(2003-12-09):
求救!富士E9变频器老出现OC2,原来是不出现的?减速过压?

网友A:
电机拆掉还会这样则是模块问题!这模块比较难找!

网友B:
一台E9富士1.5kw跳 Er2

网友C:
如果你那机器是空载都出现此问题的话,若测量模块(静态特性)又没问题那一定是电流检测的光耦坏了,我刚修完同样故障的机器。

网友D:
TO plk 和 鬼冢英吉:检查一下模块主回路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的话就不用修了,如果好的话,把和模块连接在一起的一块四方形转换板换掉,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不用修了

网友E(2009-02-12):
求救,富士G11一开始我把驱动电容都换掉没有出现OC2,后来老化时又出现OC2,有是在运行时还跳OC3,是咋会毛病?

网友E:
求救,富士G11,11KW一开始我把驱动电容都换掉没有出现OC2,后来老化时又出现OC2,有是在运行时还跳OC3,是咋会毛病?有时又可以了,但运行几分钟就会跳O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