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SFC语言使用中的问题请教,多谢!

楼主(2003-12-09):
如何在SFC中的第一句加入:LD M8002 SET S0 试过几次,总是不能在第一句加入上面这条语句,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你可以把它转成梯形图操作介面,用行插入键入LD M8002,SET S0再转换即可

网友B:
这个你要注意sfc的使用,你先在h0 w0加上ladder0 然后在下面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不过一般情况最好在sfc里面写了状态框架,然后在指令语句表中添加响应的程序。

网友C:
可到www.kangcan.com或输入网络实名“变频节能”的-SFC实例查看,

网友D(2005-12-28):
在语句表中选择插入,再输入语句LD M8002 SET S0

网友E(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F(2008-03-06):
在sfc块前加入一个梯形图块,一些初始化状态的跳转条件及总体的计数,计时,看门狗可以都放在这里。

网友G(2009-10-06):
先用F8生成一个框图,再用梯形图来写语句。

网友H:
6楼说得对,是两个不同的图块。你在一个块内设定它的启动条件是不对的

网友I:
我习惯用梯形图编程,但用GX8编写顺控程序时,遇到一些问题,大家看看我下面的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I:
这是接上面的程序,我用梯形图逻辑测试,没出现错误。可这样编写正确吗?和手册上编写并不一样啊?还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