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使用access数据库的安全问题

楼主(2003-12-09):
雪儿飘:在组态王中使用access数据库,如何防止用户从硬盘里打开并修改和删除数据库? deng_lp:加口令!删除数据库文件是没有办法的 请问邓志群老师: 加了口令后,运行组态王时要求输入密码。我如何才能做到:既要防止用户从硬盘修改或删除数据库文件,又想实现运行组态王时无须输入密码就可以连接到数据库?

网友A:
组态王我是没有用过,不过我用的别的组态,可以在设置ODBC数据源的时候就设置好密码,并且不需要提示确认,这样以后你连接的时候就不会再有密码输入确认了,也许组态王的脚本环境有这样的数据库连接函数,你可以试着找找 ,至于怕别人修改,教你个笨办法,把你的数据库文件属性加密后作为隐藏

楼主:
那个苯办法遇到懂电脑的就完蛋了!

网友A:
害,这么说就难办了,只要人想破坏了,多安全的都能给你弄跨的。咱只能防君子了

网友B:
按 [睡眠不足] 的方法 在连接数据库时加入User/Password 另也可改变数据库扩展名。(笨办法有时也很有效)

网友C:
谢谢两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