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AD0809模数转换器问题!

楼主(2003-12-09):
请问各位大虾,我用AD模数转换器转换电压信号,转换完成以后,把数据存到数组data[] 中,那我如何知道转化完成以后的电压值是多少呢?请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A:
根据AD0809的有效数据位数和数据对应关系作线性转换,以12位A/D转换为例,满量程为+/-10V,通常对应关系为-2048对应-10V,2047对应10V,0对应0V,然后作线性转换,由二进制转换为电压值。

网友B:
你在采集数据前,请先准备好你要采集的对象的线性表,对你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转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