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DCS500B故障

楼主(2003-12-09):
各位行业大哥: 我们公司的德国KRUPP GK400密炼机采用ABB电机,,其传动控制系统为ABB公司的DCS500B可控硅整流器 但最近主副电机出现电流偏差500A~1000A左右的偏差,,,只是在进料,下砣后出现,,持续大约4~5秒,,然后恢复正常,控制器出现的故障为 ARM CURR DEV ALM 我查手册该故障表示Current reference 跟current feedback 偏差超过20%,,且持续时间超过5秒,, 有谁知道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请提供详细型号,CODE?

网友B:
估计是电流反馈回路除了问题,可能是电流互感器缺相。 检查一下,如果主副电机的电流是成比例的,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A:
请留你的联系方式 E-mail:heguoyihzd@163.com

楼主:
我的Email: 158999@163.com 多联系!!

网友C:
负载大的时候出现。查一下反馈环节,实际的转速是否相差。

楼主:
jerry_han_cn: 是在负载大的时候出现,,因为主副电机通过联轴接连接,,所以实际转速肯定一样,,只是主电机电流2000A的时候,,副电机才1000A,,另电机都为1150KW的直流电机

楼主:
过几天,ABB公司的专家就过来了

网友A:
主从控制回路检查一下。

网友D:
同意JERRY的观点,测速反馈请查一下

网友A:
这跟测速没关系,主副机同轴连接,副机不应该有速度反溃,查主机电流环参数,,以前在12相整流回路我碰到过。

网友E(2004-03-27):
DCS500电源板烧了,谁有这方面的维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