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C还不如LOGO吗?

楼主(2003-12-09):
家里用PC搞搞自控,还不如用LOGO,网友你们用PC或LOGO在家搞什么控制让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A:
LOGO的功能太简单了,有人说它是智能继电器倒很贴切,我用的LOGO很多,不是用在家里而是用在简单的控制上,比如:柴油机的油压保护,水温报警等。LOGO可以快速让我们解决一些略显复杂的控制。

网友B:
LOGO是温控表和PC的简单的结合,小型的设备可以用的很好用,但是它还是替不了PLC的。

网友C(2004-09-07):
可以用在:门锁的自动控制,电视机的定时开关,灯光的自动开关;家用自动恒压供水。电饭锅的定时开启与温控。我目前把它用在印刷机的自动控制当中,效果很好。

网友D:
请问深圳哪里有代理西门子的LOGO系列产品吗?

网友E(2005-06-22):
不知大家是否知道:德国图尔克公司最新产品BoxX智能控制继电器,功能与LOGO!相似,并具有语音报警及远程控制功能。另外操作面板可拆卸,数字,模拟量输入自动识别。特别适用于控制点数在20点以内的小型控制系统,大大节约成本。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Tel:022-83988188-8216 E-mail:tjmdwh@eyou.com

网友F:
不能简单说谁好还是谁坏,各有优势与弱势

网友G(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3736429918

网友H(2006-04-28):
家用,电饭锅的有的有定时开启与温控,还要加个logo做什么?

网友I(2006-09-10):
我用LOGO作顺序控制,用于收尘器电磁阀的顺序开停,效果极好,价廉物美;甚至我还用它控制步进电机,来一个脉冲走一步。“只能用在家里”是无稽之谈。
严重的不足:定时器类型的模块的参数无法通过程序控制,程序编好就定了,要改只能改程序,郁闷死了

网友J:
未尝不可:请报价nxr2721@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