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因为我发现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在这里几乎用不上。

楼主(2003-12-09):
请教各位高手: 1.如何选用电线,比如多大的电流配用多少平方毫米的电线,这个参数(或关系)是如何确定的? 2.在选用热继电器时是如何选择的? 3.在仅知道电机的额定功率时,其额定电流是如何计算的? 我知道这些问题问得有点低级,但我得承认在工程设计过程中对如此简单的问题我一直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都是以保守的方式来操作的,因为我发现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在这里几乎用不上。 谢谢!

网友A:
找本电工手册看看。 另处告诉你一个小诀窍,在380V电压下,电机的额定电流值约为电机功率值的二倍。为什么?看看电工手册,找个公式算算吧!

网友B:
选择导线有个经验公式:10下5。百上2。 25、35四三倍。70、95两倍半。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穿管温度八九折。意思是十平方以下的导线每平方毫米乘五就等是能通过的电流值,以下类同。铜线按大一级算,比如1.5平方按2.5的算。这是经验公式不是很精确。热继电流等于电机电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