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怎样打印趋势图

楼主(2003-12-09):
有谁知道iFix中怎样打印趋势图,多谢!

网友A(2003-11-06):
除了拷屏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放弃iFIX吧。那东西简直是个垃圾!浪费了多少有志青年的大好时光!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话注意些言辞。可以用下面语句实现。 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PRINTOUT

网友C:
iFIX出了3.5了,增加了些什么功能呢

网友A:
The purpose of the instruction you mentioned above is just print out the picture displayed currently. Many products, except iFIX, have their own variable layouts of trend. You can use those function to print out very good trend picture. Have you ever used iFIX?

网友D:
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PRINTOUT 上面这句话就是拷屏打印

网友E:
ifix就是个垃圾!!!

网友F(2003-12-07):
好象跟WINCC v6。0比起来简直是很象垃圾!!!

网友G:
有谁知道iFix中怎样打印趋势图正在开发中

网友H:
IFIX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不过垃圾有点过了,兄弟可以使用VB脚本下趋势图对象的打印函数或过程(自己耐心找)就可以实现了。 IFXI不如意的地方,是不少,比如说工程的打包问题,还有利用自带的图库中的阀门一类的图片做出来的图,你可以在文件夹中看,一般都的1、2兆大小,运行时会很慢,如果用简单的线条到是能减小图片大小,可是这样的话图又不好看了,而且存在着数据不刷新的问题,有时候显示数据的DATALINK会边成#####这样的开发环境下的样子。 不过我到是觉的IFIX的做出的组态图的色彩到是很丰富,他的调色扳的色彩选择多,做出来的图色感好,比INTOUCH强点

网友I:
那是因为那些图是位图

网友J(2004-03-10):
to 睡眠不足: 我已经很耐心的找了,还是找不到趋势图对象的打印方法或过程,能不能明确告诉我们? 多谢了!

网友K(2005-10-28):
gnehzz: 除了拷屏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放弃iFIX吧。那东西简直是个垃圾!浪费了多少有志青年的大好时光!

老兄说得很有道理,iFix确实是个很烂的东西。报警统计不准。。。。。

网友L:
谢谢了,正在找这类资料

网友E(2007-05-09):
先把除了趋势图的其他对象的可视属性通过代码设置为false,然后再拷屏打印。呵呵

网友M(2007-06-20):
打印时可以改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