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QLconnect()怎麼下才能連上SQL Server

楼主(2003-12-09):
求助…SQLconnect()怎麼下才可連上遠端SQL Server ,請詳解……謝謝大俠

网友A(2003-09-17):
真搞不懂为什么要用脚本来作。 外挂一VB,VC的执行文件比这好得多。

楼主:
多謝你的回答,我會照你的話去做的……

网友A:
给你发个SQLDEMO。写下EMAIL.

楼主:
ken@forsh.com.tw 謝謝你

楼主:
deng_lp能否也给我发个SQLDEMO jessese@21cn.com 谢谢!对了上次还得谢谢你

网友B:
我也要邓大人~~~sangtian@sohu.com

网友C(2003-10-20):
大侠,能不能给我发一个! yxjack@163.net

楼主:
哥们你好: 我认为连接本地数据库或者远程数据库与INTOUCH本身没什么关系,而在于ODBC的配置。 step1: 配置ODBC,将数据源设置为指向远程的数据库 step2: 在INTOUCH程序中建立标记、设置绑定列表,将列名与标记对应 step3: 在INTOUCH程序中用SQLCONNECT连接数据源,注意DSN的名称要与你在ODBC中设置的相同,同时可设置用户验证。 注意控制好内存。其实连数据库,程序主要是指定数据源,如果数据源通过ODBC连,则ODBC是连到了本地还是远程的数据库,对与INTOUCH程序而言,是相同的,该工作由windows的ODBC完成。

网友D(2003-12-09):
deng_lp: 请把你的VB DEMO 发给我,EMAIL:zzh7thstar@hotmail.com 谢谢!

网友E:
大侠,能不能给我发一个!   e-mail:sunplay_lina@sina.com

网友F:
什么啊,你要是用INTOUCH的sqlconnect,用的着这么复杂啊,直接建立个ODBC数据源,然后建立帮定列表,很简单也很方面稳定,利用INTOUCH自带的函数,操作很方便的。关于INTOUCH 中SQL的使用看他的PDF文档,10分钟你就会用了,

网友G:
我也在试这个,SQLconnect成功,但是接下来用createtable的时候 失败,返回-1。 问题在哪里呢? 请问我是不是应该先在SQL里面创建一个表和列,然后再用intouch里面的SQL函数来操作数据库 或者采用外挂 请deng_lp给我发一个外挂的操作数据库然后传给intouch的dEMO可以吗?microwenyan@sohu.com

楼主(2004-05-20):
给我也发个vb DEMO my email:linecon23@sina.com.cn

网友H:
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leiwendy1982@163.com

网友I(2006-01-06):
邓工:
    你好!
     我也想要一个SQLDEMO!!
    谢谢!!
     miao7mijao@sina.com

网友J:
也给我来一个吧,学习学习~
txyauto@163.com

网友K:
外挂程序, 读取InTouch数据, 写入SQL Server/MSDE. www.controlland.net, 欢迎下载试用.

网友I:
那个网站上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