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ITECT高手!!!

楼主(2003-12-09):
请教CITECT高手:在CITECT中如何实现象网页中的选择池的功能,既左边的框内有所有的选项,右边的框是被选中的选项,通过向左的箭头《和向右的肩头》进行选择和删除。

网友A(2003-08-25):
可以试用formlistbox()系列函数

楼主:
formlistbox函数不行,只能一次选一个选项,我要一次选多个

网友B(2003-11-05):
杨雪: 你可调用控件!

网友C:
你可以写代码啊

网友D(2003-12-09):
用什么控件能够实现

网友E:
可以使用两个Microsoft Form Listbox 再辅助少量Cicode或CitectVBA来实现,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