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点开关的选择

楼主(2003-12-09):
请问各位大侠 高精度伺服系统,原点开关选用哪种最合适? Z轴垂直负载,伺服ON后,伺服电机电流声较大是什么原因? 请赐教!

网友A:
原点开关并不是提高定位精度的关键。关键在于原点开关给了一个信号之后再寻找伺服电机的编码器零点。

网友B:
关于零点开关的选择,AHZ说得对。 伺服电机的电流声较大,是不是因为驱动单元的P参数设置的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