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带负载能力

楼主(2003-12-09):
伺服电机带负载能力是否受转速的影响?影响大不大?高转速下能带动的负载在低速下还能带动吗?

网友A:
额定转速内当然不受影响。 高速都可以跑起来,何况低速呢?

网友B:
参见伺服电机的扭矩-速度曲线,图中是安川的09系列,A是连续运行区,B是断续运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