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程序的小问题

楼主(2003-12-09):
--------------||---------() M1.0 Q20.0 -------------------------() M1.0 请问这样做为何不可?应怎么样用?怎么样使用中间的变量? 谢谢。

楼主:
还请问:FC105各管角怎么样使用呢? BG、KNKD、ORG、UGR、XA、FB、BU。 我根居帮助应用,但程序报错。 BG、KNKD有何不同? ORG、UGR对应什么样的模拟量?怎么样标识? 其它几项怎么用? 请用实例。 谢谢!!!!!!!!!!

网友A:
线圈前面必须加个触点.

网友B:
中间变量M1.0线圈前必须有它得电的条件,比如,加一个脉冲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