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楼主(2003-12-09):
请问:在DN15和DN20的管道中,压力0.6MPa,温度20C时介质为空气,其流量的计算公式?

网友A(2003-10-04):
管内风速:V=k*SQRT(2*靠背管差压/空气密度) 体积流量:Qv=V*S 质量流量:Qm=V*S*密度 注:靠背管差压测量管道内动压差,K为用标准毕托管与 靠背管测量差异修正系数。

网友:
谢谢张学军!请告知管内风速公式中各英文字母的意思。

网友B:
k为系数 sqrt为开平方

网友C:
张学军先生: 我是门外汉,看得不大明白,请问背靠管和毕托管是干什么用de ???是专门的检测压差的装置吗??? 给我留个电话吧,我有特殊问题需请教!!! EMAL: 885588@126.com

网友D:
没这么复杂,简单地用流量公式计算,误差也不大

网友E:
傻老万 背靠管和皮托管都是截流方式,就和孔板一样,不过截流方式不同罢了,并不是检测压差的装置,准确的说是制造压差的装置。

网友F(2003-12-07):
对于不同的节流取压装置,K值也不相同吧,想问问去哪里搞这些常数呢?

网友G:
你可登陆www.kem-kueppers.com.cn网页在涡街流量计选型中有详细的计算方法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