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电话键盘的问题

楼主(2003-12-09):
昨天偶寝室里的电话坏了,就在正常情况下它就会响,跟那个免提键按下去了一样的效果,所以我就把它给弄开看看。果然在那个免提键的上面有一些灰尘,搞得那两头好像短路了。我用刀子把它们刮掉后装上就好了。   可是我搞不明白,那个按的地方,明明是两根线没有接上,好像是一按下去才接上,可是明明按键是软的,也就是不导电的呀,按下去怎么会让那两个头连上呢。???请问一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按键是软的,也就是不导电的’结论有误:导电橡胶就是软的,请看计算器。

楼主:
还有导电橡胶啊??我不知道,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