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我该怎么选型?

楼主(2003-12-09):
有一个中小型控制项目,大约有1200个I/O点(模拟700,开关500)。招标方要求有以下几点:1、选用国产DCS系统来构建。2、不作各种冗余(线路冗余除外)3、采用通用操作站 我分析了下该系统,几乎没有PID回路控制(模拟量主要是采集),又不采用冗余,点数也不算多,选用DCS有什么优点呢?我原来选用的是S7400+ET200M的方案,可招标方认为PLC系统存在控制层与管理层交换各种实时和历史数据不如DCS系统方便的问题,不利于企业的信息化。选国产DCS价格较便宜。 现在要根据招标方要求作标书,我该选用什么产品比较合适,请各位同行指教。 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横河的DCS别的我也不懂,DCS的好处其实就是维护起来方便,不象PLC系统,如果模块出故障,你必须整个系统PLC断电才能更换啊,可是DCS的扳卡,可以直接带电拔插的,而且很多是单点对应,一个信号的问题,不会影响一路信号的

网友B:
其实这样的选型关键是看各家的价格如何了,符合招标方第一条要求的国内DCS主要的也就是和利时,新华和浙大中控,其实也不妨考虑国外的产品。 目前诸多DCS厂家都采用通用PC机做为操作站,操作系统为WIN NT或者2000,各家也推出中小型的控制系统,性价比虽然比国内稍低,但因为有相应和MIS系统通讯等的解决方案,所以对你以后的系统扩展和上位系统通讯的却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