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于导电橡胶作传感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3-12-09):
我现在需要软性的压力传感器,所以选择了用导电橡胶作传感器(方形薄片状),但具体怎么作,起其原理又如何?在这里请高手指导一二,万分感谢!我的QQ是77572000,msn 和email是:kin_chang@hotmail!

网友A:
可能你需要制作专门的导电橡胶,一般改变碳黑的掺杂量或导电粉末的含量

网友B:
这种传感器压力与电子变化之间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C(2009-03-31):
同意楼上的观点,电阻变化与电压变化不是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