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变频一个型号

楼主(2003-12-09):
型号FR-Z220-3.7K的变频器是不是三菱老一代的变频呀,现用那个系列来代替?谢谢

网友A:
Z220系列很老了!是三菱的! 代替型号要看你具体用在什么设备上? 替代型号可用E540-3.7K或A540-3.7K!

网友B(2008-03-26):
我现有一个变频器坏了规格是FR-Z220-3.7K我是用在星空机器自动数控车上的,请问阁下那里有卖的?怎么联系啊?谢谢

网友C:
注意是200V的

网友C:
标准使用FR-A720-3.7k

网友D:
根据你的电机的额定参数和负载情况进行选型,适合的最好!三菱老型号和新型号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和过载能力部分有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