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配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3-12-09):
现有一台离心引风机,电机为75Kw,欲选配变频器,请问国内外的风机用变频器产品价格大概多少?电动机是否需要换装专门的变频电机? 谢谢

网友A:
电动机不需要换,除非控制的转速很慢;我大概说一下国产和进口的中档价格,国产大概1.8万到2.2万之间,中档进口的价格大概2.4万到2.7万之间,国产有格立特和惠风,中档进口有三肯、富士和艾默生

网友B:
根据电机的电流来选择变频器的型号。 在工控网找一家分销商公司的网址,上面大都有型号和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