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高手帮忙:想在加速过程中有个开关量的输出

楼主(2003-12-09):
请指教: 我现在搞工程,想在电机在特定的速度时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就是说如果电机速度是1480转/分,我想在加速过程中1000转/分时有个开关量的输出,而且1000转/分这个数据是可以上下调,我想选择这样之类传感器或仪表与接近开关组合,我该如何做最省钱

网友A:
你可以用光纤加待继电器输去的转速表,精度高,开关量的值任意设定,不过要几百块。我公司可提供全套方案。adexchina@126.com 最便宜用测速电机。

网友:
考虑一下变频器吧!多少千瓦的电机!

网友B:
可以用速度开关,完全可以达到要求,联系13968900648

网友C(2004-03-22):
我有现成的转速表可以满足您的需要

网友D:
89C2051 + 继电器输出

网友E:
100块左右的转速表+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