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A与ACN的区别

楼主(2003-12-09):
有谁知道: 在ABB ACS 600系列的调速器中,ACA系列与ACN系列调速器的具体区别 如ACA 610-030/000-3 (22KW) 与ACN 634-0030-3 (22KW)

网友A:
ACA指柜体;ACN指装在柜体中的逆变模块。 030/000-3指柜体中有一个30的模块;030/030-3指柜体中有两个30的模块。

楼主(2004-03-03):
ACA 与ACN 我想可以理解为ACN是ACA的简装版!!硬件上就少了一些!!允对不是指柜体!!

网友B(2004-04-06):
请教一下,那ACN634/30KW是指什么呢?是不是说ACS600系列的变频器中本身就有这个模块,还是有其它的意义呢?

网友C(2008-08-18):
www.sthx.net
abb.sthx.net

网友D:
ACN是属于多传动的,ACS是单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