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 G3 跳 Uu

楼主(2003-12-09):
各位大峡! 我有一台安川616 G3变频器跳Uu,控制板正常!请教电源板上的电压检测部分在哪(哪一个电阻,或其它?)其电位应为多少?

楼主(2003-08-20):
谢谢!广州通达 不过,我更换了一块控制板,仍跳Uu! 应是电源问题. 请问电源检测部分是否是 D26,R91,R101,C54? 如果是,他们正常时的电位是多少?

网友A:
首先检查主板5V是否正常,我不知电位,我一般是测电阻,主板拿掉,二极管到41脚总电阻大约是108K(380V)!

网友B:
问题没讲清!通电Uu?启动Uu?运行Uu?不同的Uu不同的故障!!!

网友C:
安川的UU故障,有兴趣的话请与我联系。021=62141466 赵先生

网友D:
你检查一下驱动部分的电容,估计有一路坏了

楼主:
通电跳Uu

网友E:
你换的主板是好的吗?如果是好的,电源板就那么几个东西,一个一个的查都修好了,还在这里问问问,也不知到你是怎么进的这各行的??????

网友F:
是Uu闪耀还是显示Uu1、Uu2、Uu3],显示不同故障不同。

网友G:
既然你已经确定了故障范围,那还不好修吗?别人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 自己琢磨琢磨,你一定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变频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D:
修好了你可不可以说出来是怎么修好的呢,不要让大家帮了你,你就把技术保留起来了吗?

楼主:
主要是我第一次修安川变频器 只注意到开关电源部分,以为电压检测在此部分 其实从p,n端引到电源板的另一部分也是电压检测 后来发现该部分一个470k的电阻坏掉了

网友H(2003-12-09):
求助:安川616G3 5.5kw380v变频器跳CPF00 端子21所接的电路已烧焦毁, 谁有主板?

网友I: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有: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8281886

网友J:
分压电阻坏了,有很多个470K的电阻吧

网友K(2011-12-01):
谁知道R91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K:
上电报uu闪烁,R91已烧黑,量得为600K阻值,不知道阻值对不对,主板上的1458是做电压检测的吗,还请大侠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