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请教: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12-09):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变频器设置频率上限为100HZ,下限为0时;当变频器开始工作,外部旋钮调节到50HZ时如果继续望上调,输出电机转速反而变慢.而且在频率调节过程中输出转速反应不明显.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可能是失速保护,以前会这样吗?看变频器显示电流是否大?

网友B:
电机额定频率多少,变频器的基频要和它匹配,超过基频运行会出现你说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