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delphi开发opc server的客户端控件问题?

楼主(2003-12-10):
我用siemens s7-300虚拟了一个opc server,想用delphi 开发一个与之通信的控件,请各位高手指教啊?应改怎么做?哪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例程啊?这是我的毕业课题,我是初学者,请多帮助啊,谢谢!

网友A:
dopc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还同时支持C++ builder

网友B:
控件? 自写包含opc daauto.dll的程序后, 再进行组件封装呀!

网友C:
opcdaauto中有哪些接口和属性啊?能不能给我点资料啊?谢了!

网友B:
下载kepware的演示程序内有opc daauto.dll的免费VB源程序.及auto接口的文档.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67123 可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邓志群和deng_lp,是不是这样,我取得OPCDAAUTO.dll和内部封装的属性和方法,然后挂在delphi中,在根据和S7-300虚拟的OPC server需要,在加以封装成控件?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B:
理论是正确的 邓志群和deng_lp是同一位谢谢

楼主:
在想问一下,opcdaauto.dll里在vb下的对象属性方法,是不是在delphi中也是一样的通用啊?我在vb下做的简单的测试,在delphi也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B:
基本相同.

楼主:
谢谢deng_lp,以后有什么问题要向您请教啊,希望您多多指教啊,这是我导师交待的课题,唉~~~

网友B:
是作业呀!

网友D:
请问OPC指的是什么东西? 请指教!

网友E:
OPC (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是一个工业标准,管理这个标准国际组织是OPC基金会,OPC基金会现有会员已超过220家。遍布全球,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及过程控制系统的司。基于微软的OLE (现在的Active X)、COM (部件对象模型)和DCOM (分布式部件对象模型)技术。OPC包括一整套接口、属性和方法的标准集,用于过程控制和制造业自动化系统。Active X/COM技术定义各种不同的软件部件如何交互使用和分享数据。不论过程中采用什么软件或设备,OPC为多种多样的过程控制设备之间进行通信提供了公用的接口。 (不好意思,小弟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F:
请问如何 用siemens s7-300虚拟一个opc server 求助。

网友C:
我也有与沧海剑同样的问题,deng_lp版主或其他高手!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B:
要作一个虚拟的OPC,可用wintech opc server 在wintech opc server 中加入与 s7 opc 相同的点. www.win-tech.com有演示版的源程序.还可把opc server 名称改为和s7一致!

网友C:
谢谢deng_lp的解答!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觉得您说的好像是把opc server虚拟成s7-300,那和“用siemens s7-300虚拟一个opc server”是什么关系呢?在这里plc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plc是否真实存在呢?我对这个问题实在是一窍不通,脑子里是灌满了浆糊,还请给我些详细的指点。谢谢!

网友B:
虚拟的OPC, 就是不用实际的S7 完全用虚拟点来替代实际点.

网友G:
噢,明白了,谢谢deng先生!

网友H:
引用OPCDAAUTO.DLL,用VB进行编程,我有源代码,连接WCC、INTOUCH、组态王的OPCSERVER通过。

网友G:
何浪宇,能给我一份吗?my e-mail:zhh699@126.com,谢谢!

网友I:
1: 先用DELPHI导出OPCDAAUTO的类型库.及其相关的几个.DLL的类型库. 2:化尽量多的时间看懂类型库内的TOBJECT,数据类型. 3:把各中TOBJECT及数据,函数理清,最好能自己将其封装成单元文件. 4:完程以上工作后在作客户程序应该是简单的. 最快的方法是找出该OPC原生产公司,让其给你提工接口文件,可能需MONEY.如果无你自己取琢磨,想写OPC客户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几个.DLL中,封装了不止一中COM,不止一中数据类型,不是简单的调用几个函数就能完成的工作. 看类型库时,最好有OPCDA的规范,毕竟所有的OPC程序都是从该规范中写成的,可能各个场家不一. 而且如果你用了SIEMENS的OPC,找一找应该能找出其OPC接口的.DLL 用DELPHI导出即可,根本不需下载.

网友J(2005-05-11):
找到几个.dll,但用vb那我怎么做知道他封装了什么函数和功能呢??

网友K:
参考DELPHI的OPC开发例子,根据自己的OPC服务器修改,可能有许多东东不理解,先不管它,照着做,慢慢就会明白了。。。 COM好复杂,还好,以后不用它了,用SOAP,可在工控行业,不知是何时了。。。

网友L(2012-11-15):
可以给我一份吗?zouyueh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