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12-10):
今修一台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一上电马上就跳ERR36故障,请大家支招!

楼主:
支、支、支、、招!

楼主:
换一CPU板故障消除,不知哪位大侠知道是CPU板的哪部分故障, 另想请教一下丹佛斯VLT2800的CPU板能通用吗?

网友A(2006-01-04):
大功率的我不清楚,小功率的我是过通用

网友B:
把EEPROM的程序涮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吧

网友C:
2003年的还说什么?
上电报Err36按住stop不放

网友D(2013-01-31):
今天也接到一台 VTL2800 5.5的,上电就报 ERR36 有已经解决的朋友吗,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D:
VTL2800报ERR 36是温度传感器故障、传感器坏或者有短路现象会报ERR36故障、现以成功修复,维修案例与大家分享一下:http://www.gkbpq.com/View_Skill.asp?ID=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