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1600KW高压变频方案

楼主(2003-12-10):
我部一台大型超速试验站拖动电动机以前采用直流驱动,后备有超大功率直流发电机组,现使用寿命到期,故障率高,想改成异步电机加变频调速,有意采用国产性价比高的产品。 电动机1600KW,6000V,2极,0-80Hz,须调速到4320RPM。 补充一点:我站有数台高压变频经验,包括三电平的和单元多重化的,最大功率3500KW,请各位讲点实质性的话题,来虚的一律不睬,到一定时候再EMAIL联系。 我还有很多应用经验可以与各位切磋。

网友A(2003-08-12):
我公司可以为你提供一点参考不知你有没有真诚huyanluanyu9898@163.com

楼主:
但不知你如何减少对其它设备的干扰,我们在开一台西门子变频器之前,得先把数据记录仪、振动仪等关掉。

网友B:
AB中压变频有兴趣吗?如果感兴趣可以与我联系。交个朋友。我可以提供资料及各种支持。 上海华章电气(AB中国最大代理商、工程商) 李惠锋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021-54902218 13564718284

楼主:
可能不会考虑电流型的

楼主:
单元串联多重化的干扰小,是否考虑?

网友C:
东芝高压变频器采用单元串联多电平方案,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楼主:
首选是单元串联多重化的。 但这种方案器件太复杂,不知有何保证可靠性的高招。

网友C:
首先要保证器件的可靠性,采用高可靠性的1700V IGBT,可提高可靠性,同时减少部件数量; 其次,采用专用于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的32bit微机系统(PP7),可简化控制回路,提高可靠性。

网友:
国产多重化方案 我们正在做一个1600KW 10KV的 有兴趣请联系 xhyjx163.net

楼主:
我部采用的进口3500KW变频器在一次合闸时发生爆炸(半年未用),2m外的控制室玻璃被振碎,一职员耳朵振伤,老外来检查发现24只巨型电解电容已化为乌有,并说长时间不用时,合闸前要先充电。

网友D:
请问你找到4320转的异步电动机了吗?

网友E:
国产两电平,已做到7000W/10KV 有意发邮件

网友F(2003-09-18):
本公司一直致力于变频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目前生产的MAX F系列高压变频调速装置具有很高的技术先进性、良好的制造工艺水平,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可靠性高、性价比合理,在某些关键性技术中,甚至已超越进口的同类产品,是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新一代高压变频调速装置。 MAX F系列高压变频调速装置为3KV、6KV、10KV等级的电压源型高压变频器,调频范围5Hz-60Hz,采用功率单元串联实现多电平输出(完美无谐波),每个功率单元都是由IGBT构成的三相输入、单相输出的脉宽调制型变频器,多个功率单元的单相输出移相叠加形成近似正弦的输出电压波形,容量范围从200KVA至9600KVA,无输出变压器,不需滤波装置,对电机无特殊要求;具有运行稳定、调速范围宽、输出波形好、输入电流谐波含量低及效率高等特点。 MAX F系列高压变频调速装置吸收了目前数字控制领域以及电力电子领域内的最先进技术,并首次采用了单元自动旁路及带电更换单元结构,使装置运行可靠性大幅度提高。此外,装置的许多辅助功能为工程应用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方案,例如:装置整体尺寸小、中文WINDOWS触摸屏操作界面、工业标准通讯功能和远控功能、限制输出dv/dt以保护电机、电网自动重合闸后继续运行、多台电机并列运行等等。 联系人: 战宇 13601672101

网友G(2003-11-24):
我公司生产的高压边变频器是采用单元串联多重化的堆波技术。如有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Tel:01065543571 E-mail:sales@vvvf.com.cn

网友B:
请根据贵厂实际情况并经充分考察调研后再决定选用的方案。

网友H:
罗宾康的功率单元串联多电平高压变频器可以考虑,是电压型,而且保证软启动。另外,具有旁路单元(备用功率单元),国内业绩300台以上,最大是9000kW。

楼主:
9000kw?,能提供用户名和联系方法吗

网友I:
成都佳灵的高压变频器性能很不错,最大电压13.8千伏,最大功率能做到5万KW,首创IGBT直接串联无须输入输出变压器

网友J(2006-01-22):
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我公司的专利产品“增容型高-低压变频调速装置”有意的话请致电0412-6589072 李强 leader_liqiang@sina.com

网友K(2006-03-17):
卖菜的真多啊,哈哈
不声不响,做好产品的,而且是民族的,才是值得尊敬的。
我抵制日货。

网友L:
我们是做ABB最大的代理商,高压变频电压等级是2.3、3.3和4.16KV的,不晓得符合你们的要求不?有意请和我们联系,联系人:林朝举,13871486083  QQ:184445141

网友M:
提供ABB公司的ACS5000系列高压变频器,36脉冲输入。输出6.9KV电压。功率1600-20000KW。不过你的电机得进口拉,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用E-MAIL告诉我。htlgr@vip.sina.com

网友M:
请问:发生爆炸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N(2006-05-11):
案例可以说明一切!我公司的高压变频器有1600KW,6000V的实际使用案例,负载类型为高压风机,该企业为国内某大型知名企业,现实际使用时间已有一年有余,运行稳定!如需,了解详细情况:lzq8615@163.com我们可以及时沟通!

网友O: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P:
是啊是啊,广告好多哦!!

网友Q:
国产艾默生的6KV,10KV高压变频器怎么样?0755-26978772-815

网友R(2006-06-14):
我公司生产的变频器采用多电平堆波技术,利用PLC与高可靠的FPGA技术.目前已做到1080KW.

网友S:
请问你找到4320转的异步电动机了吗?
找到了麻烦也告诉我一声啊,我也想要!

网友T:
谁有驱动同步电机的高压变频?具体资料可寄到chh3939@sina.com

网友U(2009-11-20):
引用 网友H:
罗宾康的功率单元串联多电平高压变频器可以考虑,是电压型,而且保证软启动。另外,具有旁路单元(备用功率单元),国内业绩300台以上,最大是9000kW。

听说是哈尔滨某家,还据说是风洞用。

网友V(2010-07-24):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刘经理:0513-86559979,13911093205,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