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3-12-10):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选型的问题。有一恒转矩负载配有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动机额定电流5.5A,起动电流37.6A,容量2.2千瓦!请问配多大的变频器合适?启动时变频器会不会跳闸?谢谢!

网友A:
负载不特别重的话就选2.2KW的没问题,如果你担心的话就选3.7kw的;启动不会跳闸,变频是软启动;我觉得台安小功率变频器性价比不错13966694084

网友B:
就按2.2KW选

网友C(2004-05-12):
10.F5.B1B-3A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