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择IPC指南

楼主(2003-12-10):
关于IPC,大家根据自己的使用经历都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某某品牌好,也有人说某某品牌差。其实品牌一部分是厂商自己宣传出来的,另一部分才是客户认同的。因此,不要盲目相信品牌,不要盲目听从别人的看法。好的品牌不一定每台都是好的,没有听过的牌子也许也很不错。不管使用什么品牌,最好先试用。在实际环境考机个两三天,基本就能看出个大概了。个人认为应该从下面几点考虑: 1。根据本项目的要求和预算,确定一个配置和能接受的价格上限。 2。从几家IPC厂商的报价单中选择符合要求的,要求送测。 3。机子到手之后就要仔细考察了。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 a)系统性能和稳定性。稳定性是前提,要求开机关机过程顺利,不能出现无故死机的现象,性能要求越快越好,鼠标键盘定位准确,反映灵敏,应用程序运行顺利。当然,短期测试的稳定性不能代表长期的稳定性,可以结合品牌以及考察整机做工来判断。在第三点讲。 b)兼容性。安装其他PCI,ISA卡片顺利,设备管理器内没有任何异常。如果对网口要求比较高,要仔细测试,不能仅看能否通局域网,能否上网,最好用工具软件测试,看看丢桢率多少。各家厂商主板用的网络芯片不同,主板的网络电路部分各家设计能力也不一样。用INTEL芯片的网口不一定比用VIA网络芯片的网口就好。 c)整机做工。首先是包装箱,大厂的包装箱一般都是双箱硬纸箱,泡末垫与纸箱内侧紧密贴合,没有空隙,计算机放在其中,应没有活动的空间。有这样便于长途运输,剧烈振动也不会损坏内部机器。再次看机箱的做工,一般越重的机器做工越好。因为用料比较足,钢板比较厚,电磁屏蔽效果自然就好。机箱表面色泽均匀,无粗糙感,表示烤漆工艺良好。外观无锋利刮手处。螺丝孔与螺丝配合紧密,无偏移。前面板的小门开关流畅,与面板嵌入的缝隙均匀。有丝印的文字图案清晰,不模糊。打开机箱盖,查看内部的拷柒做工应与外观相差不大,外观手感都应良好,无锋利划手处。内部机箱表层还应有特别电镀处理,有一层能吸收电磁波的东东。压条一般用渡铬不锈钢制作,可以当镜子。压条与主板紧密稳固,主板无活动空间。无源地板的做工也要看,用手轻压各处,底板应丝毫不动,有下陷说明底板安装不牢固。底板的电路板做工越漂亮越好。如果底板上有桥芯片。看看是不是大厂的。主板和PCI/ISA卡片和底板应插拔顺利,插入底板,用螺丝紧固挡片后应无变形,无活动空间。主板的做工是很重要的。应布局合理,无飞线。直立铝壳电容越多越好,主板的重量一般越重越好。印刷的小字应该清晰不模糊。整体PCB板的做工应无瑕疵。内存最好采用大厂品牌,一般不推荐HY的。用两条内存时,最好是同一品牌的。硬盘起码是7200转,支持DMA33以上的。主板与硬盘和光驱最好是用两条线分别相连。并且是采用支持DMA33/66的那种,就是有80PIN很密的那种。光驱与软驱安装在设备架上,应定位准确,从机箱前面板看,光驱面板与前面板应配合间隙均匀,无偏移。上述这些主要是考察机器的美观度和稳定性。 如果机器出现问题,应先仔细检查原因,有时侯不一定是机子本身的问题,或许是应用程序本身的问题,或者操作不当,外部干扰等。如果确定可能是与计算机有关,再与厂商联系,这也能看出该品牌的技术能力和今后的服务态度。 总之结合质量,价格和服务,应该能选到自己满意的I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