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ICODE问题!

楼主(2003-12-10):
在CICODE程序中,有下面的程序 hRDB = RdbOpen("_Users"); IF (hRDB <> -1) THEN error = RDBFirstRec(hRDB); WHILE (error <> -1) DO sAddType = RDBGet(hRDB, "TYPE"); IF (StrTrim(sAddType) <> "") THEN FormAddList(sAddType); END error = RDBNextRec(hRDB); END RDBClose(hRDB); END 其中RDB开头的几个都是蓝色超亮显示,而在HELP中我查不到这些命令,函数的用法。这些系统内的函数命令的用法应该在那里能找到?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Citect在编译时会自动生成RDB文件,这类文件是一类特殊的Device,对这类Device进行操作时,可用RDB函数,其用法与Device函数相似,可参考Citect knowledge Base中的Q2135和Q2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