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540变频器的PID控制

楼主(2003-12-10):
有2个水池A和B,A池液位变化不可预测,现用三菱A540变频器只对B池进行排水控制,要求其液位应与A池保持一致。故分别用液位传感器对A、B池进行检测,将A池传感器信号作为变频器的设定值(变频器接线端子号为2和5,而B池传感器信号则做为变频器的反馈值(变频器接线端子号为4和5)。利用其偏差进行控制,变频器控制设定为PID控制的正作用方式。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达不到控制效果呢

网友A:
接线端子是没错,但这里有四个问题是关键: 1、操作模式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应该选择外部操作模式。 2、PID动作选择,即参数Pr-128是不是设置正确,我认为应该选择10,即PID负作用。 3、PID调节有效的使能端子是不是已经设定,也就是参数表里的“端子安排功能是不是设置好了,比如要是设置RT有PID使能端的话,就要设Pr-183为14。 4、PID参数设置是否合理,对于这点,我也正在学习,现在无能为力,希望以后大家能多多交流。

楼主:
1,模式是正确的,为外部操作。 2,偏差增大,说明A池液位高,所以应对B池抽水,故变频器频率应加大,所以选正作用该是对的。 3,电流输入使能端子已经处于有效状态。 4,至于PID参数嘛,那是需要经验来调试的,但也不至于一点都控制不了啊? 5,连线 还有别的原因没有?仔细帮我想想!谢谢!

网友B:
不应该用PID控制

网友A:
要是A池低B池高了,那B池不是要排水,此时有怎么控制呢?

楼主:
请问维修者,不用PID又怎么控制呢? A池低了,则B池就不排水啊!至于A池我有补水装置的。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将两个液位变送器的检测信号进行外部运算,然后二线制接到1和5端子,进行偏差量调节?如你最先前所说,A液位变送器的信号是作为外部给定,此时可能是给定量变化太快的原因,以上仅仅是个人愚见,还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B:
不是精度特高的情况下,将A、B池的液位信号进行比较,如果B低于A,B就打水,相当于棒棒控制,你可以使用多段速

楼主:
谢谢! 1,我也知道可以用外部运算的啊 ,而且知道百特工控有这样的双输入控制仪表,但是那样要考虑经济效益啊,一块表几千元呢! 2,给定量也不是很快的,整个控制原理就是抽出A池的水去冷却设备,然后自然回流到B池,B池的水通过变频控制电机抽到冷却塔,冷却水自然回流到A池,考虑到水分的流失,另外还有对A池的补水装置

网友B:
自己做一个

楼主:
答复维修者: 谢谢,这样是不行的,我用的是4-20mA模拟量信号啊,况且在两个水池液位相同的情况应该是变频器保持当前的输出频率(而不是停止输出),因为此时是A、B池的进出水保持一个相对的平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