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速装置问题

楼主(2003-12-10):
关于直流调速装置的,对于一个简单的微型控制系统(主要就是S7-200 CPU和一块意大利的安莎而多四象限全数字直流调速板),调速板跟西门子的直流调速装置几乎相同。看了说明书(意大利文),没看懂:(,急着赶论文,赶紧跑来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几个问题,感激不尽啊。 1、它们之间需要通讯吗?我一直搞不懂通讯的意义何在。 2、在我的课题里,需要让电动机快速启动、到一定速度后、又快速返回停止运转接着又启动……如此循环往复。直流调速装置的速度给定(差动模拟量输入)可以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给吗?如果可以,按照电动机的控制要求,就是PLC送正电压给调速板->送负电压给调速板->送零给调速板。这样子,可以吗? 3、按照第2个问题,调速板的给定速度端子接到电压信号后,是否是立刻就响应开始调整电机速度到达给定值呢?

网友A:
1.通讯不通讯都行; 2.可以,也可以用开关量; 3.是的。 Ansaldo的东西调试起来可比6RA系列麻烦!

网友B:
直接用开关量、数字量就可以的。 用eurotherm 西门子方便。

网友:
最好不要通信,用PLC模拟量输出就可以实现 Email:SCF78163@Hotmail.com    QQ: 157587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