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象限运行方式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3-12-10):
请教各位何为直流电机的四象限运行?我选直流电机驱动器,设定电机的工作方式是几象限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象限是直转矩-转速的坐标象限,是用来判断电机是电动还是制动状态的依据。直流调速器分可逆与不可逆,不可逆的只能两象限运行,需要外加刹车电阻或不加电阻把能量耗在马达内;可逆的能四象限运行,有回馈制动功能,能把能量馈到电网。所以一般不需要反转、启停次数较少、刹车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选用不可逆的即可,相反就要选可逆的

楼主:
谢谢张工的指教。短短几行字令我矛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