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隔离问题,望各位专家解答透彻。

楼主(2003-12-10):
各位好,就DCS的IO卡隔离的问题,有一些疑惑。 首先哪位能否提供关于“ 隔离技术 ” 的资料,多多益善。 其次,在实际应用中:1,什么样情况下需要现场/系统隔离;2,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IO卡内部通道隔离? 最后,DCS厂家会提供那些选择,如浙大中控,HONEYWELL等? 请各位指教。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来说DCS的每个IO都需要做隔离的。可能出现危险电流或者有干扰或者为了采集数据更准确而用到隔离。一般来说的场合都是需要做隔离的。在你的每个数据采集点都有隔离的话,IO卡内部就不需要隔离了。 可以到www.cq-yt.com看看。有DCS、现场总线以及隔离仪表等。

网友B:
你好,我是做工控的,以前也遇到过您提出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圆满的答案,一般来讲,隔离都是出自安全角度考虑的,正如我们使用安全栅一样,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也大量并同时使用了隔离型和非隔离型卡,或许这和现场情况有关(防爆区或非防爆区),希望你有了答案能够告诉我一声,谢谢.123-my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