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问题求助

楼主(2003-12-10):
例如一个交流异步电机的正反转控制,要在计算机界面上进行显示交流异步电动机的状态,由于电动机的联接变量只能是(I/O离散量),即只有两个状态,可以用两种颜色来表示,但实际上此时电动机有三种状态,正转、反转和停车,无法表示(但在其他的一些组态软件、人机界面软件中可以有三态或多态)?

网友A:
只用一个离散量吗,那就没办法 如果是两个量分别表示正转反转就可以,变频器都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为什么不用广义的离散量,就是有多态值呢?是不是软件没设计全面???

网友B:
正转、反转和停车是通过两个干节点实现状态的现实。 可以定义一个结构变量 交流异步电机:[包括变量] 交流异步电机.正转DO 交流异步电机.反转DO 交流异步电机.正转状态DI 交流异步电机.反转状态DI 可以定义显示策略: 交流异步电机.正转状态DI==1&&交流异步电机.DI==0 正转 交流异步电机.正转状态DI==0&&交流异步电机.反转状态DI==1 反转 交流异步电机.正转状态DI==0&&交流异步电机.反转状态DI==0 停车 交流异步电机.正转状态DI==1&&交流异步电机.反转状态DI==1 故障 通过组态王的结构变量可以将一个设备的各个参量集成为一个整体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