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windows/cvi调用DLL的问题

楼主(2003-12-10):
请问版主和各位朋友,在下想用Advantech PCI_1711实现对信号的采集,实现数据采集和频谱分析,想用Labwindows/cvi编写应用程序,但对于如何实现对驱动程序的调用还不太明白,因为说明书上只有对于vc,bcb,vb,dephi如何调用驱动程序进行了说明,关于cvi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DLL,如何采集数据呢,请各位细致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2003-10-23):
我用CVI 6.0作过多个测控项目,使用过NI,研华,Agilent,康拓,美国泰克公司的,四川纵横公司的各种板卡,基于PCI,VXI,GPIB总线的硬件平台. 使用过研华公司的多种型号的板卡,具体过程是: 1.把相应的板卡的驱动安装完后,安装研华的设备管理程序.配置板卡的各项基本参数(基址 ,通道接线方式,范围等参数).并运行自检.正常后,继续如下操作. 2.把adsapi32.lib driver.h os.h (include下的)等文件 复制到待开发的项目中去 , 在cvi项目里添加adsapi32.lib文件. 3.在源程序中,头部第一条语句添加(安装CVI时一定要安装SDK包) include <windows.h> ...... include "driver.h" 4.使用CVI调用研华的API函数. 先打开设备. DRV_DeviceOpen(0, (LONG far *)&Handle_1721_0); //0号设备 关闭:DRV_DeviceClose((LONG far *)&Handle_1721_0); 5.编写AI,AO,DI,DO等用到的子函数,类似VC程序.例:DO void DO_1721(int Port, int Bit, int State) { static PT_DioWriteBit ptDioWriteBit; ptDioWriteBit.port = Port; ptDioWriteBit.bit = Bit; ptDioWriteBit.state = State; DRV_DioWriteBit(Handle_1721_0, (LPT_DioWriteBit)&ptDioWriteBit); } 有问题可以直接打手机或Email联系我. 很高兴认识你,望以后多交流! 我的联系:Email: qishbao@163.com 13945938262. 祝好! 钱世宝

网友B:
我有labwindows/cvi下PCL-711的A/D,D/A子程序原码,要请联系

网友C(2003-12-10):
先用VC把程序调通,然后生成DLL,然后在CVI中调用DLL即可。

网友D(2005-04-30):
说的还不错 留个联系方式! QQ:287422468 本人从事PC-BASED COM OPC PLC 通信系统工程!

网友A:
我的QQ:23502854

网友E(2005-11-06):
各位大侠,我在VC中建立了一个类来封装采集过程,可是不能调用DRV_DeviceOpen()等函数,报错,用的是mfc,adsapi32.lib和adsapi32.dll我都保换了(安说明书上说的)可是还是不行,是怎么回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