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的同志see here

楼主(2003-12-10):
三肯的兄弟:我现在有个问题如下,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手上有个if系列的变频器,2。2kw,通上电之后出现如下的情况,显示ocn 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处理,请兄弟们告之 一二。谢谢先!急

网友A(2002-05-16):
该故障为三垦变频器的通病,大部分原因是霍耳元件损坏,特别是IF系列的机器。当然,在更换之前最好调整一下加减速时间等参数,如果故障排除,说明霍耳特性下降。还别忘了检查HP4504和逆变模块。E-mail:ysying919@sohu.com

网友B(2003-12-10):
请教com同志: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hp4504吗?

网友C:
一个土办法,把电流检测串入10K电阻

网友D:
COM说得对